楼主(2004-11-01):
C200HG PLC 232口<===OMRON的232线==>PC的232口(针)
以上使用正常

增加232/485模块后的连接:
C200HG PLC 232口<===OMRON的232线(孔)==>          <(针)==AAAAA==(针)>     (孔)232/485<--------> 485/232<====>  PC的232口(针)

请教:<(针)==AAAAA==(针)>的制作方法

楼主:
补充:C200HG PLC 232口(孔)<===OMRON的232线==>PC的232口(针)
<===OMRON的232线==>:
P        2                       2       P
L        3                       3
C        9                       5       C

网友A:
呵,如果是针--针,那2和3要交叉,
如果是针--孔,就2对2,3对3。其它不变

楼主:
谢谢,我试过好象不行,技术支持说要短接一些端子,像手册上的接法,那不是流量控制用的吗?中间经过了232/485模块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