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1):
我现在正在做单位来年在设备更新及技改方面的资本支出预算,我们有两台工业锅炉的工控机实在太落后了,想把他们整套升级,并且用上标准的组态软件用于现场信号的监测(监测点每台大约有8个温度信号,20个压力、差压信号(包括流量等),30个开关信号),现场的传感器和变送器暂不考虑更换,继续使用,至于信号调理和A/D板卡能用原来就更好(那是98年买的)。要求升级后,系统要有良好的拓展性,将来能简易的连接为车间级工作站使用。各位帮我大致估算一下,这样的升级,设备采购连同安装调试需要多少money?
急切等待!!!

說的不明不白!

楼主:
怎么都没人理我啊?

网友A(2004-12-14):
大约在21万元。我做过这样的系统。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开价有点利润了,如果自己做的话,可以低于这个价位

网友C:
大约在18万元。我做过这样的系统。

网友D: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呀!我觉得实现起来很容易,组态软件可以直接通过研华的485采集模块来采集数据就可以,包括组态软件,个人计算机(没必要用工控机),采集模块,总的费用应该5万元以内(你的所有传感器应具备4-20mA或者0-5V的模拟输出,也不包括安装调试费用),组态软件的二次开发需要你自己完成!

网友E(2005-01-16):
呵呵,越来越便宜拉

网友F:
4w有没有人要做...(外包了...外包了...

网友G:
两套s7300-cpu314 plc ,加上各种模拟量数字量模块。用mpi网连接到wincc站,然后再将

网友G:
两套s7300-cpu314 plc ,加上各种模拟量数字量模块。用mpi网连接到wincc站,然后再将wincc站连接到服务器,在客户机和服务器做一个基于web方式的程序,这样分散在各个车间办公室的客户机就可以通过浏览器来访问现场的情况。大约 成本应该不超过20万。
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H(2005-05-21):
如果是用板卡+IPC,成本不会超过10万;如果是PLC+IPC,不超过20万。5万的方案可用第一种,但得自己做,或者我帮你做,收1万劳务费................哈哈哈

网友I:
20万台夸张了,我做整个的锅炉项目所有的外围硬件(包括 电柜 ,继电器等)全算上才15万这还是带利润的价格。你既然只想改工控机和控制器。那么我建议你去咨询以下代理商。我本人只会用西门子的据我估计你换工控机+控制器(连模板都换了)+cp如果你能买到便宜工控机的话大约40000左右就能下来。(程序和组态你的自己去做)。(当然软件不算在内)。你要是有代理商有熟人的话还能便宜。

网友J:
由PLC采集压力、差压、温度和开关量,由上位机(可用个人计算机)同PLC进行数据交换,控制由PLC处理,这样下来5W,当然不包括利润和其它费用

网友K:
如果自己做很便宜的,有几万块就够了

网友L:
关键事,自己不能做,利润,50%,也事要的啊。。。

网友M(2005-12-07):
同意楼上的

网友N: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
诚征各地代理!!
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采用双RS485线通讯).
假设你:  两台工业锅炉 TC  16点,  4~20mA 40点, DI 30点  DO 30点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2个16点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16 单价263元小计526 元
216点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16 单价309元小计618 元
20个2点-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单价267元小计5340元
8个2点小电压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mV2   单价266元小计2352 元
2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单价435元小计870 元
2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单价521元小计1042元
2个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单价43 元小计86元
  我公司的IO价格共10826(不含税)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800元/每台电脑
其他费用有:
32个继电器及导轨安装底座   32X30
光隔485通讯模块4个     600X4=2400元
电源模块           2个 5V/ 10A电源 500X1=500  元
                    4个24V/ 10A电源 600X3=1800 元
工控机(配17寸LCD显示器,兼控制器及上位机功能) 9500元/台(用户可自购)
硬件成套费:箱柜及接线、设备安装             6000元
组态费/台                           (<320点) 5000元
现场调试费(含开各种会议):来回路费 + 每人每天 800元
锅炉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可参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eng/Eng4.htm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O:
4w做是没有问题,关键你自己要做一些工作

网友O:
你自己有了一次表和变送采集了,就需要上机器了,以及组态

网友P:
我们是专门做数据采集的,我们的最大客户就是做锅炉控制的,如方便可以聊一聊.

网友Q:
你们用的是什么系统,锅炉监视系统我做过5年,经验丰富,能把自动头上,需现场考察才能准确估价,如需要,联系邮箱是jianwei282@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