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1):
MOVX A,@RI
MOVX A,@DPTR
有什么区别啊!!可以互用吗????

网友A:
这两个命令前者是寄存器间接寻址外部RAM指令,
后者为数据指令间接寻址外部RAM指令;
相同的是均为1字节2周期罢了。
第二个问题,因为DPTR是16位地址指针,所以指令寻址范围为64K,
但是Ri为8位地址指针,所以指令的寻址范围仅限外部RAM的256个单元,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清寻址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