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的问题。

楼主(2004-11-01):
我想请教大家,请问3相4线制的电表一相断了,为什么其他的导线都烧掉了?

还有,3相4线的电表在什么情况下会烧坏。

网友A:
一相断了,不该烧坏其他相。除非负载短路。或电流超过电表的额定电流。

网友B(2007-10-13):
负载短路。或电流超过电表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