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变频器

楼主(2004-11-01):
三菱PLC通过特殊模块FX485BD与三菱变频器通讯。PLC怎么把频率值写入变频器,也既PLC根据外部的信号实时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值。通过什么指令把频率写进变频器
。变频器内部没有寄存器吧。急,谢谢解答。

楼主:
通过RS指令怎么把频率写入变频器。RS D200 D19 D100 D30.怎么能把频率写入变频器。变频器里面用什么存储呢?

网友A:
---||-----[extr  k13  k7  k10]---
 extr k13   为写入指令
 K7   表示第七个变频器参数
 K10为要写进去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