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1):
设计院给我公司设计的高压配电室和主变压器之间是利用墙隔离的,高压配电室三面封闭,一面用轴流风机通风,据使用同设计院设计方案的其他工厂反映:高压变压器的通风非常差,温升较大,夏天要加工业风扇搅乱变压器室的气流才能达到降温目的。现在我们想将高配室和变压器室的间隔墙的下部打通,加装百叶窗,实现对流。不知这样作是否违背设计原则,安全方面是否可行?请各位长老指点。
高压配电室采用轴流风机从高处供风,穿过低点的百叶窗将变压器的热量带走,利用变压器的轴流风机排掉。

网友A:
热量望高处去,应在供风的高处所对应的位置安装轴流风机形成对流。其降温效果显著,供参考。

网友B:
不可以将高配室和变压器室间隔墙打通加装百页窗,这样不符合设计规范,因为达不到防火要求;
 如果变压器很大的话,散热的确是问题,可以采用抬高地坪法,搞个类似地下室的东西,这样可以加速空气对流,解决变压器通风散热问题。

楼主:
哦,多谢了,还真没没考虑防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