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1):
各位大侠:
           如何在WinCC5.1中实现历史数据报表的打印(要可以选择时间的)也就是按照所选时间调入数据然后打印,如有知道的请联系我 E-Mail:tssjl@hotmail.com QQ:79255589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E-mail:crackagent@yahoo.com.cn

网友B:
我也想知道,zxsxy8@126.com!

网友C(2004-12-23):
我印象中在控件中就是所见即所得,只需要连结历史归档数据即可,察看后打印!

网友D:
:)
我也想知道:luo101216@tom.com

网友E(2005-04-04):
我也想知道,luotao_711@126.com!

网友F:
看看组态手册第二册中的modifyprintjob函数就明白了,有具体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