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1):
 这是一个皮带机的PLC控制的电气图,输入和输出接线图,我只画了一个设备的控制图,其余的相似就没必要了。我有几个问题不太懂想搞清,请大家再帮帮忙。
1,KA01是外部的中间继电器还是PLC内部的继电器?
2,图上PLC的供电电源是220V的,但输入和输出模块上标的电源都是24V AC的,小弟实 在纳闷,这到底是咋回事呀?(PLC的控制模块,输入和输出模块多需要接上电源吗?比如说:220V接在控制模块上,24V接在输入输出模块上呢?)
3,过载保护进PLC的可以设在空气开关上吗?还是需加热继,在热继电器上设过载保护呢?”
4,  我看到那个材料表上QF1没有辅助触点呀?(KM的到是有)请问,那个触点(L+,DI1.0)怎么来的?是QF1自带的吗?
    一下问怎么多,真不好意思,小弟是初学的,很多东西不懂,真的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拜谢了!

楼主:
有用CAD画的图及一个位图,用CAD 2002以上的就可以打开,两个是一样的,看不清的用CAD的那张图可以看清,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随便说说:
1.KA01不是PLC内部继电器是外部中间继电器不过是受PLC输出点Y20控制...
2.220V是PLC的电源,而24VDC是外部继电器的电源和输入用的信号电源
3.图上的并不是什么热继电器应该是空开带热过载功能一个助触头来控制的(相当热继电器功能.
4.QF1应该是空开自带的,,,给PLC提供一个故障信号(热保护信号)
各位大侠小弟也是初学者如有说错请不要取笑....大家也来说说吧

网友B:
先找本书看一下!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了~~

楼主:
我再问一下,PLC的输入输出模块不需要再从外面接电源吧!?

网友C:
看你的输出COM是接的什么?如果是接的N24那么输出也是N24....

网友D:
PLC的输出模块当然要从外面接电源,PLC的输出点就是受PLC程序控制的一个常开触点,输出模块有继电器输出型和晶体管输出型,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的PLC,负载可以是交流220也可是直流24,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型的PLC负载只能是直流24V。
PLC的输入模块是使用的24V直流电源,有些PLC是内部自带电源,但大多要从外面接电源,看接线就知。

网友E:
输入模块可以用PLC自带的直流24V电源,也可以用外加的直流24V电源,输出模块必须加外接电源。

楼主:
太感谢大家了~~感谢GKONG。COM

网友F(2004-12-02):
这要看你的PLC能带多少负载,如果能满足它的要求的话就不必外加24V电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