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的授权

楼主(2004-11-02):
各位大老,我想问一下S7-PLCSIM的授权怎么可以得到啊?
我的STEP-V5.2的授权里好象有S7-PLCSIM的授权,但好象不行的
各位帮忙!

网友A:
我有西门子s7-300-plcsim系列模拟的授权软件,但是安装后不起作用,检查没有问题.我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老,我想问一下S7-PLCSIM的**怎么可以得到啊?
我的STEP-V5.2的**里好象有S7-PLCSIM的**,但好象不行的
各位帮忙!
怎么不起作用?我用过,这个仿真软件挺好用的

楼主:
一运行就是不停的搜索授权,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