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40ER是否可以使用于FX2N/FX2NC的PLC上面?

楼主(2004-11-02):
三菱的FX2N的说明书上写的是FX0N系列的扩展模块FX0N-8EX、FX0N-16EX、FX0N-8EYR等可以用于三菱的FX2N系列的PLC扩展;
但上面没有说明FX-40ER/FX0N-40ET是否可以用于FX2N系列的主机;
我用FX2NC的主机后面带了一个FX0N-40ER的扩展单元,主机也可以识别后面的扩展单元,可正常使用;
不知大家是否用FX2N的主机带过FX0N-40ER/ET的扩展单元?

网友A:
应该可以,你可以算一下电流,如果FX2NC能提供足够的电流给它就没问题了-----我的看法。

楼主:
这个不是电流的问题!主要是FX2N的主机能否认别这个模块!
FX0N-40ER的扩展单元是自带AC100~240V电源的,不但不需从主机上获取电源,而且还可以向外提供电源!

网友B:
FX0N-40ER用于FX2N是可以的

网友C:
模块的插头好像在右边吧!

楼主:
FX系列的资料上注明的FX0N-40ER不适用于FX2N及FX2NC系列的PLC;
但FX0N-40ER接在FX2NC上还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
我说错了
FX0N-40ER只适合连接到FX1N系列PLC,楼主试亲自试过了吗???

楼主:
试过了,可以用到FX0N/FX1N/FX2N/FX2NC上面都没有问题;

楼主:
我用FX2N-32MR后加了一个FX0N-40ER的扩展,可以正常使用,但三菱的资料却注明不支持,不解;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