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2):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变频器带动电机时如会异常振动,一般是慢速时还是高速时呢!也就说是在低频时出现得多还是在高频出现得多??和电机无关指的是变频本身故障,,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因为共振引起的!
每一台的共振频率都不太一样!
当变频器的频率与共振频率接近时设备就会异常振动!
大部分变频器都有共振频率的设置,当输出频率要达到共振频率时,变频器会自动跳过这个频率!
共振频率可以将电机从低速到高速慢慢升上去,中间如果异常振动就是共振频率!
举例:
如一台设备的共振频率为35Hz,当把变频器的共振频率设为35HZ,范围+—1HZ,,当变频器频率到达34HZ时会直接升到36HZ;从而避开共振点;
有些设备的共振频率会在80HZ以上,而电机又不能达到这个频率,这种情况下就找不到共振频率;

网友B:
有的变频器 会在低速的时候出现 转速的脉动!
不过 现在的 SPWM 方式,这种 脉动 不是很明显

网友C:
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的精度不高的话,低速下容易发生脉动。

高频下不容易发生。实际上电机的共振频率是很高的,不会是60或80赫兹。
可以提供一具体的实验数值:
转轴直径15,共振频率在1200Hz,
就是转速在72000转/分下振动会突然增加。但不是脉动。

楼主:
有可能在低频下吗?在10HZ以下呢

网友D:
2楼说得很对,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跳跃功能,如果找到共振频率,可以设变频器运行时跳开这个频率

网友E:
每一台机子的共振频率是出厂时设置的还是按装时设置的?

网友A:
共振频率与你的设备有关!
出厂值一般都设为0;

网友F:
关于安川伺服位控的问题

网友G:
我想变频器有此功能是针对设备而非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想变频器有此功能是针对设备而非电机!
在具体讲一下吗?针对什么设备?电机不是系统设备的一部分吗?不针对电机还针对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