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2):
我单位有一套程序(PLC为SIEMENS的S7-400)的监控画面用的是InTouch,程序与监控画面全是老外做的,现在监控画面出现问题,不能正常使用,我们对InTouch不太了解,但对的WinCC很熟,现想做一套WinCC画面,取代InTouch监控画面,可是却不知道InTouch监控画面中的各个对象是如何连到PLC的各变量点的(输入,输出,DB等),请各位同仁指点指点.

网友A:
需要查看INTOUCH的变量设定,里面有每一个变量对应PLC中的地址和数据类型.
曾经用这个方法改过一个INTOUCH5.6的系统

楼主:
请问如何查看INTOUCH的变量设定即每一个变量对应PLC中的地址,能具体说明一下吗?本人对INTOUCH确实了解不多,我所用的版本是INTOUCH 7.11.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用INTOUCH,变量设定在变量管理或者数据库中,我没装软件,不能确定了,你找找看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你进入标记名字典里,然后点新建,输入标记名后选择I/O整型或离散型或实型(根据你的PLC的点的类型来决定),然后点“访问名”,添加,访问名(PLC),结点名不用输入,应用程序名(通讯协议),主题名(与访问名一样),在项目处输入对应的地址即可

网友C:
如果你是要与PLC的地址对应上的话,那标记名类型就得是I/O*型的,如果是引用内部的标记名,就用内存*型的,*表示不同的类型,用一下就看到了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已经明白了.

楼主:
请问谁有InTouch 7.0 或InTouch 9.0的授权许可文件

网友C:
是授权吗

网友C:
我有7.0的软件SHOUQ  UAN 但没有硬件的,INTOUCH必须是软件和硬件共同有才可以使用,缺一不可的。

网友D(2005-12-01):
我有9.0 8.0的授,可惜没有安装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