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能不能和我谈谈这方面的,比如说如何来通讯,是不是要另外加MODBUS通讯模块?具体的地址对应格式又是怎样的?

网友A(2004-12-04):
好像三菱不支持MODBUS协议的。

网友B:
三菱plc侧需要加485模块.编写程序时使用RS指令,通讯格式要参照你所用的变频器的通讯格式(比如三菱A500系列都支持485通讯的.)

网友C(2005-03-01):
我作过这个应用,可以加我讨论, jhonhwa@hotmail.com

网友D:
RS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