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关于安川伺服位控的问题

网友A:
是急停吗?

楼主:
对呀,就是在感应器感应到后 停止,然后同速度,位控脉冲怎么就输入不进去?

楼主:
哪位高手帮我一下,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接错。还有伺服参数有没有设错?

楼主:
线路,参数都没有变呀
能不能详细讲给听一下?谢了

网友C:
是不是原点参数设定有问题,把光电开关当作原点开关,执行找原点动作了。
实在不行可以先确认手动JOG正反转是否正常。

楼主:
手动JOG正反转是正常的。
原点参数怎么设呀,请赐教

网友D:
你从来就没有把你的问题说清楚过。

脉冲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用来停止的光电开关是接在哪里的?碰到光电开关的时候停止,这个动作是如何实现的?停止后,光电开关是否会复位?

网友E:
我觉得有可能是上位控制的问题,不知道你上位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如果你方便可以给我打电话010-65546721   就找韩先生就行了
专业彰显品质 诚信铸就永恒

网友F:
[讨论]
楼上的老兄是做哪种系统的?
安川的J50L会设置吗?
我的伺服是J50L的,开机显示绝对位置出错,X,Z和主轴都不运行,手动无动作,请问该怎么设置啊?
我的邮箱cxp8888@tom.com,有安川J50L的相关资料麻烦发给我,多谢!

网友G:
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H(2004-12-22):
说的不清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的不清楚...

网友J:
说的不清楚。。。
猜:你是把光电开关接在伺服的clr/清零端。安川出厂值是高电平就一直清零的。
把pn200改为××1×会解决。

网友K(2005-09-22):
一值有急停信号,脉冲信号怎么进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