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超声波液位计,在编程的时候,如何处理的啊?愿意的朋友可以指导我吗??谢谢~~~~~~

楼主:
小妹刚接触PLC,对处理模拟量,还不是很好,希望,各位经验多多的哥哥,姐姐,指导指导我哦:))多谢了~~~~~~~~~~~~~

网友A:
你需要如何处理?变换?传送???

楼主:
我最近刚开始自学S7-300,感觉有点吃力,好多问题想找老师请教,有这方面的好手,愿意指导小妹吗?谢谢了~~~~~~~~~~~~~~~~

网友B:
当作一个字(WORD)来处理就好了。

网友C:
信号接入模拟量输入模块,在程序中用PIW***(接入模块地址)得到数据,再进行处理

楼主:
谢谢大家哦:),液位计输出的信号是4-20mA,我总是把换算弄的很迷糊:(,把4-20MA的信号,变换成一个字,下面的把字,变成双字吗?然后用,DINT,还是R,来处理逻辑运算?4-20MA的信号,对应的数字量,我不会换算啊,小妹很笨啊,帮帮我啊,谢谢了哦!~~~

网友D:
首先要对模块进行硬件设置,将通道设成4-20mA,在组态中可得到默认地址或你自己设置。SETUP 7中标准库中调用FC105、FC106可进行模拟量输入输出处理。

楼主:
4-20MA,信号,进入PLC,以后的,逻辑运算怎么弄啊?怎么转化成数字?范围是怎么算的啊? 我现在,编程的时候,不会处理,模拟量,专家教教我哦~~~~~~~~~~``谢谢了~~~`

网友E:
自己转的,变成-32760~+32760,基本是线性比例,你直接去PIW**里面取就行了,现成的数字量在里面,如果考虑精度,再把PIW**里的数字转化为实数(中间需先转化双字),放到一个寄存器里,就可以进行浮点运算了

楼主:
啊,那4-20MA的信号,就对应6400-32767,可是,我在300里面的时候,设,一个比较运算,一个静态变量,设一个对应4MA的,一个对应20MA的信号,这2个变量也定义成DINT吗?
可是我,定义了,变量表,写了程序,但是,DB的时候,说我有错误啊,

zhangshixi 你什么时候在线啊?我还想和你请教别的问题哦,可以吗?我的QQ。277979578,谢谢你哦。

网友F:
不知道你是想上上位机还是就仅仅在PLC里面作为一个开机信号是用????

也没那么麻烦的,你把模块地址里面的变量到位双字进行处理不久行了。进行几次累计求得平均送到存储器,你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

楼主:
呵呵,我刚开始学啊,不要到上位机,是要开机,关机的信号啊,我喜欢搞明白,即使我很苯哦。

网友G:
如果设置4-20MA应该是对应=0-27648
如果设置0-20MA则要转化一下
模拟量输入模块有个DIP开关用来设置输入范围的

网友H:
整形跟工程量可以直接用FC105和FC106来转换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最近在学习S7-300,有比较熟悉的朋友吗?我好多地方不太明白,想找懂的朋友请教啊,可以吗??????

网友C:
你的信号是否已正确进入PLC,即液位变化,PIW***也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
工作.这一步的前提是模拟量输入模块配置正确.

网友I:
4~20mA信号进入PLC第一个通道以后,程序PIW000就可得到数据,再用MOVE指令传给其他字节就可进行运算

网友J:
呵呵,没那么麻烦吧,我也做过模拟量处理啊,很简单的,
我的联系方式是:xianli_yu@sohu.com,有问题可以给我写信了

网友K:
我看了上面的贴子,已经很清楚了,我就不在多说。要多自己练习啊。

网友L:
数字量的范围取决于数字量输入模板的位数以及有无符好位

网友M(2005-02-06):
我没学S7-300,关于数据运算的问题是不是跟200的差不多呢?我想如果运算过程中有除法指令,就不能保证运算结果为整数,所以要转换为实数,因为实数为32位数,所以要将读入的数据先转换为双整数,要将读入数据转换为什么形式完全根据自己对数据处理的需要吧.我刚学,这是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清高手指教

网友N:
看看331模板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O:
真的学到了东西
谢谢大家了

网友P:
建议看看STEP7-300规范手册

网友Q(2005-03-13):
先将输入的模拟量PIW***转换成实数:
ITD
DTR
其范围值最大是27648,

网友R:
假设你的水位计量程是0-440mm,则4mA对应0mm,440mm对应20mA,4mA在PLC中用字或双字读入数值为6400,20mA同样读入数值为32000,假设此时PLC读入值为X,则如此换算Y(当前实际水位值)=(X-6400)/(25600/440)mm

网友S:
小弟发表一点见解:
1、首先弄清楚输入模块的量程若硬件设置为0~20mA,那么液位计最低量程对应plc数值为5530,最高量程对应plc的数值为27648,那么每个刻度量程对应的值为:最高量程-最低量程/(27648-5530);
2、如果输入模块的量程若硬件设置为4~20mA,那么液位计最低量程对应plc数值为0,最高量程对应plc的数值为27648,那么每个刻度量程对应的值为:最高量程-最低量程/27648;
3、若要对模拟量进行处理,可以先转化为双字,在进行加减乘除比较等处理。
不知正确与否,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T:
用FC105处理。硬件地址PIW***,处理完是实数(R)。

网友U:
L PIW 752
L 0
>I
JNB _001
L PIW 752
L 250
*D
L 27648
/D
_001: T DB20.DBW 6
我的仪表量程0-250厘米,输出是4-20mA

网友V:
L 0
L PIW 752
>I
JC _001
L 250
*D
L 27648
/D
_001: T DB20.DBW 6

网友S:
ok
程序应该是这样

网友W:
模块上写了范围0~32000等,它对应0~20mA
1. AIW0减6400(4mA对应的值)给vw100
2. vw100 to vd100
3. vd100 to real(vd100)
4. vd100 除以2560[设液位计为10米量程,在设备上,(32000-6400)/10] to vd100
5. vd100中就是你要的东西了。

网友X:
如何在WINCC下将修改的值---(时间值)返给PLC!请指教!谢谢

网友S:
好像不是32000
s7-200应该是32000
但s7-300都有一个上溢出和下溢问题
所以最高值对应为27648(对应的是100%)

网友Y(2006-02-27):
4-20mA的信号在PLC中相应的表示为0-27648的值,比如:
表的量程如果是300,其现场信号以4-20mA的形式传入PLC后,(在plc中的数值/27648)*300就是仪表现在的值。要是输出的话,则将数值转为0-27648之间的一个值。

网友Z(2007-07-11):
引用 网友R:
假设你的水位计量程是0-440mm,则4mA对应0mm,440mm对应20mA,4mA在PLC中用字或双字读入数值为6400,20mA同样读入数值为32000,假设此时PLC读入值为X,则如此换算Y(当前实际水位值)=(X-6400)/(25600/440)mm
空开说说你的理由?4-20MA应该对应的是0-32767的模拟值,6400和32000怎么么来?就算PLC读出这样的数来,说说你公式的含义?
是不是应该为(440-X)*6400/440+X*32000/440?(假设PLC读出6400和32000)

网友AA:
yansmile 是个恶心的GAY  大家注意防范啊

网友AB(2008-01-21):
受益匪浅

网友AC:
美女的吸引力就是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