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CPM2A-60CDT-D

楼主(2004-11-03):
请教各位大侠:
CPM2A-60CDT-D的PLC要控制3个伺服和1个步进马达,要加什么样的模块?
如果不可以,又该如何选择PLC?
kelvinxia@sohu.com

网友A:
难呵!
建议使用CS1系列。带位置控制单元C200H-NC211或双轴运动控制单元C200H-MC221。具体配线等需要参考使用手册。
另外一个常用的方法是使用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控制器。这样可以使用CPM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