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电脑连上CPU之后,在错误报警项目上显示:     0X00F1    内存错误    致命
本人尝试用编程器清除失败,程序可以下载,这种错误会不会影响PLC正常运行?
能不能消除?那位大虾有CQM1H的DIP设置开关具体介绍,麻烦发到3283636@163.com
本人在此感谢大家:)表情!

网友A:
原来内部有程序否?
没有程序自然是显示错误,只要下载程序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连上CPU之后,在错误报警项目上显示:     0X00F1    内存错误    致命
本人尝试用编程器清除失败,程序可以下载,这种错误会不会影响PLC正常运行?
能不能消除?那位大虾有CQM1H的DIP设置开关具体介绍,麻烦发到3283636@163.com
本人在此感谢大家:)表情!

如果是没有程序报警的话,应该是报:无END指令错误。
估计是硬件问题,建议更换PLC。

网友C:
拨掉电池,过半小时候,再装回去,不行的话放置再长一点,这个故障代码不是致命的

网友D:
内存错误。具体请按下表操作:

楼主:
谢谢大家,2楼的朋友这种做法也不行,四楼朋友的方法我没试过,问题已经找到了,是DIP开关设置错误,是DIP开关的8脚设置错了,出厂的DIP开关原始状态不支持,我真晕死了,自己电脑里就有资料,还到处找资料,(哭),有机会大家多联系啊!有资料的 多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