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OMRON PLC与其它仪表或设备通讯(无论是OMRON仪表或第三方仪表),要用带协议宏的串口通讯模块或模板,根据仪表或设备的通讯协议作相应的程序,建立相应的连通通道,就可对仪表进行读和写。
笔者曾为客户作过PLC与第三方温度仪表的通讯,现呈给各位,请指正。
所用PLC为OMRON C200HE-CPU42,配通讯模块C200HW-COM06,使用其A口(RS485)与温度表TTM-120通讯。

1、所用温度仪表“神王”TTM-120通讯协议:
EIA标准:RS485
通讯:站 1~31
传输:半双工
通讯码:ASCll  7位(BCC除外)  8位(MSD位=0)
接口方式:2线制
通讯速度:1200,2400,4800,9600
通讯距离:500Mmax
字符:启动位:1位
停止位:1/2位
数据:7/8位
校验:无/奇/偶
BCC校验:预先/不选择
通讯地址:1~99
通讯格式:
 读数据: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R+标识码(3位)+ETX(03H 结束码)
 仪表返回: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ACK(06H 响应)+标识码(3位)+数据(5位)+ETX(03H 结束码)
 写数据: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W+标识码(3位)+ 数据(5位)+ETX(03H 结束码)
 仪表返回: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ACK(06H 响应)+ETX(03H 结束码)
 错误信息响应:STX(02H 起始码)+地址(2位)+NAK(15H 错误响应)+错误格式(1位)+ETX(03H 结束码)

2、用协议宏软件CX-PROTOCOL作协议宏程序
可用用CX-PROTOCOL中现有的系统标准协议COPY到新建的程序中,再作修改,当然也可重新编制。
在新建的程序的DEVICES中选择所用的PLC型号,
通讯口A参数设置方式为:PROTOCOL MACRO;并以仪表的通讯格式设置波特率等参数。
协议宏程序中有若干内容:主要是发送信息列表;接受信息列表;这两个表是协议宏的基本程序。再有就是具体的发送形式和接受形式,其它功能的读写形式,仪表的其它功能的读写形式。
我作了四种,根据仪表协议中的各个格式,编制宏程序,如下:
发送信息列表:
①写数据:SD(01)_1
<h>:STX
<t>:ETX
数据形式:变量格式($(R(2),5))
地址格式:ASCll变量格式($(R(1),2)
"W":写请求
标识符(仪表功能参数:写入设定值)“空格SV”
数据格式:<h>++"W"+" SV"+($(R(2),5))+<t>
②  读请求:SD(02)_1
地址格式:ASCll变量格式($(R(1),2)
"R":读请求
标识符(仪表功能参数:读入过程值)“PV1”
数据格式:<h>++"R"+"PV1"+<t>
接受信息列表:
①接受响应:RV(01)_1
"ACK":响应接受
数据格式:<h>++"ACK"+<t>
②接受数据:RV(02)_1
数据形式:变量格式(&(W(1),*)) 存入PLC指定的接收数据
数据格式:<h>+(&(W(1),*))+<t>
写入命令设置:
编号:050
命令:发送&接受
发送命令:SD(01)_1
接收命令:RV(01)_1
读入命令设置:
编号:051
命令:发送&接受
发送命令:SD(02)_1
接收命令:RV(02)_1
编制设置完成,下装到PLC中。
3、用CX-PROGRAMMER作通讯程序
程序用协议宏指令PMCR完成与仪表的通讯:
三个操作数:一:控制字:端口+协议宏序列号
二:发送数据首址 占2/3个字,首字是指令字数;下一字为仪表地址;
对于写命令要多一个字为设定值
三:接收数据首址 占4个字,首字是命令字数;下两字是接收的5位数据。
对于写命令该操作数为虚设字,没有实际意义
 读指令:PMCR #1051 端口=1 序列号051(读出)
               DM0000 DM0000=#0002   DM0001=#0001
               DM0030     DM0030=#0004   DM0031~DM0033=数据
 写指令:PMCR #1050       端口=1 序列号050(写入)
               DM0020     DM0020=#0003   DM0021=#0001 DM0022=设置值
               DM0040(虚设)
 协议宏执行标志:端口一(A):α机为IR289.08  CQM1H为IR207.08
                 端口二(B):α机为IR289.12  CQM1H为IR207.12
当这变量=0时,方可执行PMCR命令
每个端口只能执行一个通信序列,可以不同的时间段产生PMCR指令的执行脉冲。
4、对于若干个仪表,每表设置不同的站号,就可由程序分别对其作读写操作,只有地址相符的仪表才能响应。

网友A:
好久没看见心情大姐了,悟桐山一别有几个月了,近来可好?

楼主:
没人对这贴感兴趣?呵呵
我只是抛一块砖而已。
有不少朋友问我怎么作VB与PLC的通讯、PLC怎么与变频器通讯?电脑怎么通过通讯方式采集仪表信息?等等
其实通讯都是类似的,要作通讯,首先要知道被采仪表、设备的通讯协议:通讯格式、通讯读取命令格式等;
二就是用软件二次开发读写程序,就象上面用PROTOCOL和CXP所作的程序,这里通讯口的编程,读写指令的编程,数据格式的转换等等;
最后调试

网友B:
多谢心情姐姐的指教,偶好好学习,再多谢!

网友C(2005-03-10):
正好用得着,谢谢大姐了

网友D:
这年头的人都想吃现成贝,张口闭口就是老大给个程序吧!

网友E(2005-06-06):
其实给个例子我们这些新手看看未必不好,起码是个捷径,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不叫吃现成的,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更改,还要自己进一步调试。只是对更快进入共产主义有促进作用。我是个新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F(2005-09-07):
希望和你交个朋友,e--mail:john1942@sina.com

网友G:
写的很好,本人也做过OMRON PLC与变频器通讯案子,以前是用ASCII模组,现在用的是如大姐所说的直接窜口通讯

网友H(2005-10-27):
楼主, 我真的真的很想学,可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一直想不通,最后终于悟到结果了,原来是我太笨了。

楼主,能否关于DM区的问题。
谢谢。
one100@sina.com.cn

网友I(2006-02-14):
感谢你,技术应该多交流。

网友J:
虽然通讯这里看不懂但我还是顶一下,,,学习中。。。。

网友K(2006-04-06):
haotie 正需要呢

网友L:
姐姐帮指点下用单片机与PLC怎么通信?
设计带RS-232接口及LED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系统,用OMRON   PLC传输数据给它,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网友M(2006-06-13):
是的, 学习的话要是有个指引者岂不是事半功倍!!
谢谢大姐的倾囊相授 *_*

网友N(2007-01-05):
Private Function SumChk(Dats$) As String
   Dim i&
   Dim CHK&
   For i = 1 To Len(Dats)
       CHK = CHK + Asc(Mid(Dats, i, 1))
   Next i

   SumChk = Right(Hex$(CHK), 2)
End Function

网友O(2007-07-21):
我是新手,很多东西不懂,心情你辛苦了,要是你是我师傅多好啊

网友P:
拿来主意

网友Q:
谢谢倾心奉献

网友R(2007-10-30):
看了就要回,不错!

网友S(2008-06-24):
您用过CP1H与E5CZ进行RS485无协议通讯吗?我们联不上
现象:PLC发命令,温控器没反应。用计算机发同样的命令就没问题。
问欧姆龙解释,无协议不支持485,

网友T(2013-06-16):
我的CX-PROTOCOL,怎么没有modebus协议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