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工业上,采集声音的传感器叫什么?另外是否有采集卡能够直接放大采集到的声压信号呢?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2004-12-11):
shi 侧噪声马

网友B:
声音采集,一般都是采用压力传感器
转化为电信号,加信号放大器,进行电信号放大输出
如果想要输出仍为声音信号,可以在电信号输出上安装一个扬声器

网友B:
在网上查声音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是麦克风

网友C:
普通声卡就能放大麦克风的信号。

网友D(2012-04-13):
看你用哪种,声音传感器就要采集卡才行,也有噪声监测仪就不要采集卡了。你可以去这个网址看看嘛 他们家的很齐全。而且不买就问问题态度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