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线的着色

楼主(2004-11-03):
三相电的三根线是什么色?U   V    W

网友A:
电线是没有具体的颜色的,U相可以任意制定阿

网友B:
U--黄色    V--绿色  W--红色

网友C(2005-01-11):
U--黄色
V--蓝色
W--红色

网友D(2005-02-19):
好象日本的标准不是这样的

网友E:
我们通常用的  :  U--黄色    V--绿色  W--红色
而日本通常用的: U--红色    V--绿色  W--绿色

网友F:
我通通是黑色,套上线标。
在电柜里的情况下

网友G:
我们工厂用的都是黄绿红
不过也有红绿黄的

网友H:
台湾的就是红白黑(u.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