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用PLC控制仓库门自动开闭控制电路
2、题目内容
1、控制要求:
当人或车接近仓库门的某个区域时,仓库门自动打开,人车通过后,仓库门自动关闭,从而实现仓库门的无人管理。
2、工作过程:
库门设计为卷帘式,用一个电机来拖动卷帘。正转接触器C1使电机开门,反转接触器C2使电机关门。在库门的上方装设一个超声波探测开关S01,超声波开关发射超声波,当来人(车)进入超声波发射范围时,超声波开关便检测出超声回波,从而产生输出电信号(S01=ON),由该信号启动接触器C1,电机M正转使卷帘上升开门。在库门的下方装设一套光电开关S02,用以检测是否有物体穿过库门。光电开关由两个部件组成,一个是能连续发光的光源;另一个是能接收光束,并能将之转换成电脉冲的接收器。若行车(人)遮断了光束,光电开关S02便检测到这一物体,产生电脉冲,由该信号启动接触器C2,使电机M反转,从而使卷帘开始下降关门。用两个行程开关K1和K2来检测库门的开门上限和关门下限,以停止电机的转动。

四、考核要求:
1、 用FX2N系列PLC按工艺流程写出梯形图、语句表。
2、用模拟设置仓库门自动开闭控制电路的控制过程。
3、按基本指令编制的程序,进行程序输入并完成系统、调试。

五、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输入设备 输入端口编号
超声波开关S01 X00
光电开关S02 X01
开门上限开关K1 X02
关门下限开关K2 X03

输出设备 输出端口编号
开门(升门)C1 Y00
关门(降门)C2 Y01
试试吧

网友A(2005-06-15):
0  LD     X00
1  OR    Y00
2  ANI   X02
3  ANI   Y01
4  OUT  Y00
5  LD     X01
6  OR    Y01
7  ANI   X03
8  ANI   Y00
9  OUT  Y01
10  END
当否?

网友B: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好吗
你的程序好像有点问题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以有  OR Y00这样的指令呢
我现在还没见,请指教!!!

网友C:
那是输出继电器触点,并联的

网友D(2005-12-21):
如果一个车路过仓库,仓库门自动打开,那损失就大了。你应该加个摄像头少描车牌,是内部的车可以打开,不是内部的不能打开,才是个合理的设计。

网友E:
那位画下梯形图啊~!请教~!!

网友A:
回hzs9714:or y000,相当于继电器的自保接点。

网友F:
还有  当人或车在门里[房内] 或门下    门会关吗

网友G(2006-05-26):
要不要加点  延时 啊,,,实际生活中有延时把?

网友H:
这个语句表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并不符合实际的控制要求
要是仓库只有一道门,按上述语句表编程只能单方面地从一个方向控制,也就是说要么是控制进或者控制出,并没有同时实现进出都自动开关门的要求.
我认为本例应当改改.否则仓库会有进得去,就出不来,或者出得来进不去的麻烦事儿了.

网友H:
延时方面也应当考虑一下,不然只要超声波和光电开关检测到有信号的到来或消失时,都会做出响应,这样会使得电机频凡地动作,对电机和相关的控制部件造成很大的性能影响.

网友I:
同意四楼的意见,若只是个程序也没什么.

网友J(2006-06-26):
这应该只是一个程序,如果是真正的仓库,至少应该加上 识别系统吧

网友K(2006-12-20):
题有误吧 如果车或人走得慢了 是不是会被门卡住 而且向楼上说的只能进没有出的要求阿

网友L(2007-12-26):
我是新手想写一个车辆出入管理的PLC系统设计有没有高手可以指教啊

网友M:
如果有小偷要去偷东西
那不是轻而一举啊
  这种仓库门客户可不敢买哦

网友N(2008-06-22):
同意你的观点,什么是高新技术,就是简单可靠的最实用的技术!PLC不要看他小,在下层用他最好

网友O:
很不完善

网友P:
我觉得不会造成频繁开关,因为本身就带互锁的。主要还是注意两个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若是位置找不好,会造成人过去了,门关不上

网友Q(2008-07-22):
实用中的程序没有那么简单啊!现在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一个“快速卷帘门”需要用内、外两个雷达探测进出门范围内的人(门开到2米即可),用内外门地磁控制车辆进出时开门(门要开到4米或高于车辆载货的最大高度),由编码器或组合限位控制器探测门的运行过程以及安全高度。还必须有手动应急开门的装置。电气控制方面还可以加变频器控制门启动和停止时的加速度和减速度,避免过大的冲击和噪音。在门的下沿还要装安全气囊或安全光电,在门下降过程中如果遇到障碍(如碰到人或物)时立即向上开门。所有这些设备和功能都由PLC 的程序来解决,试想几条、几十条简单指令的简单程序能应付吗?
具体详细资料可到这里看看,也许会有惊喜: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oorcontrol&id=16205

网友R:
没别的意见,只觉得挺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