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3):
求教大侠告诉我下一段是什么意思
LD     M8000
MOV   D83    V
CMP    D69    V    M157
LD     M157
BMOV  D141V   D51  K4
 LD     M157
ADD    D83   K4  D83
LD      M158
MOV   K0    D83

网友A:
变址故名思议就是地址会变,手册上讲得很清楚,查查看

网友B:
好像没有人能将变址寄存器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人能将变址寄存器说清楚

呵呵!
手册上写得明明白白;

网友B:
哦,我错了。我看了一下手册,大致如此理解,你看对不对?
LD     M8000
MOV   D83    V                   PLC一开机,就将D83地址中内容送到V中
CMP    D69    V    M157      比较D69和V值(也即使D83中的内容)结果放在M157中
LD     M157                      如果D69的内容大于V值
BMOV  D141V   D51  K4     把 从地址141+v开始的4个地址中的内容传送到D51开始的地址中
 LD     M157                     如果D69的内容大于V值
ADD    D83   K4  D83         将D83中的内容加4,放在D83中
LD      M158                      如果D69的内容等于V值
MOV   K0    D83                将D83清零

以上理解对吗?

楼主:
各位大侠:
本人想学PLC,若那位北京朋友若有活需要帮忙打下手,请与我联系,我将为您免费服务,只为学习。本人懂一点点,可自带工具(电脑,数据线)。

网友B:
不过,我现在又有一点不理解了,请问:K4Y0Z表示什么意思?我看到一个朋友写了INC K4Y0Z这样一句指令,它是什么意思?

楼主:
感谢六楼的讲解,小弟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现在又有一点不理解了,请问:K4Y0Z表示什么意思?我看到一个朋友写了INC K4Y0Z这样一句指令,它是什么意思?
看来没有人帮我看看?

网友D:
变址寄存器一般在循环处理时用的比较多。使用确实很简单,看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大家都很忙的,不可能把什么都说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假若Z=4,则K4Y0Z是指Y4~Y7,Y10~Y13,Y14~Y17,Y20~Y23这16个点组成的二进制数.

网友F:
求教大侠告诉我下边指令是什么意思
BMOV  K1MO   K1Y000   K2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假若Z=4,则K4Y0Z是指Y4~Y7,Y10~Y13,Y14~Y17,Y20~Y23这16个点组成的二进制数.

你的理解好象有问题,假若Z=4,则K4Y0Z 仅仅表示:Y4,Y5,Y6,Y7这4个位

网友B(2004-12-03):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假若Z=4,则K4Y0Z是指Y4~Y7,Y10~Y13,Y14~Y17,Y20~Y23这16个点组成的二进制数.
我认为你理解正确。

网友G(2005-01-03):
你的理解是right!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求教大侠告诉我下边指令是什么意思
BMOVK1MOK1Y000K2

mov {m0~m7}   {y0~y7}
这很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