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问题

楼主(2004-11-04):
请教各位大虾:本人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在现场有6个用电设备,每个设备均有一根电源电缆和控制电缆,控制电缆从控制室至现场用了一根19芯的KVV电缆,控制信号是一个无源触点,在不闭合时触点的一端为220V,另一端不带电,但是当用电设备供电后,所有的信号电缆均有了电压,并且只要有其中一个控制信号线接入端子,其余信号电缆的两端均脱开,这些电缆就可测出70~80V的电压,并且此电压会导致用电设备内的继电器吸合后无法释放,不知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分开走线

楼主:
施工已经完成,不可能重新布线,距离有200多米

网友B:
干扰问题!
二楼说的很对,只有把交流电与控制电缆分开走线才能解决问题!
并且你说你的控制信号也是一个触点,不闭合是也是220V电源?那闭合后呢,哈!一根信号线闭合,那其它信号线也会有70-80V电压的哇!还是交流干扰问题,
控制信号最好采用直流小电压进行控制!
不知哪位还有高招?

网友C:
一般不可能如此,这70-80v电压是感应电压,应该也不会产生能使继电器吸合保持的电流,是电缆有问题吗?如果不是,能否更为直流继电器?试试!如果在现场就好啦!

网友D:
200米长的电缆,很可能会产生保持继电器闭合的电流了,真的很难办了。不知道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接一个电容器能否吸收掉感应电压?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难办,如果才用西门子的profibus(ET200M)方式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现在施工都完成了。除非有一半的备用电缆,同时传送L和N(成对传送),这样的话2根线的感应电压基本一样,他们之间的电压差不多还是220。

网友F:
首先看电缆绝缘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是感应电的话可以将其控制电压改为直流电。

楼主:
听说规范上这种情况应该并联电容,不知有谁知道哪里可以查到这方面的内容?

楼主:
谢谢!有没有仪表的标准!

网友G:
将控制电缆改为带屏蔽层的,要一端接地,感应电很难办,我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呵呵。

网友H:
我感觉线路有问题:绝缘有问题、或线接错了。感应电压不可能有70~80V吧!

网友I(2005-10-16):
将无源接点用中间继电器隔离,线圈电压220V。

网友J:
或者改直流控制或者换线,设计考虑不周

网友K:
那可能是感应电,不好处理,能否利用屏蔽处理一下。

网友L:
电费中有不用的的线么?  有全接上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