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04-11-04):
大家好:
   我用的是CPM2A,现在要接2个MPT和1个微型打印机,但只有两个口,怎么办?

网友A:
帮你顶一顶。
就我所知。这点在只有一台CPM2A的情况下做不到。
如果是NT,则打印机可以连到NT上。也许可行。但没试过。

网友B:
除非2个MPT能连机,然后其中的一个在连接到PLC上,否则的话恐怕没办法实现了!
三菱的是可以4台人机连接后连在一台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