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4):
各位高手老师好:
     我遇到一个问题,在使用数据路中的元件时,比如我用施耐德的接触器lc1d0910在数据库中是有的,为什么点中放到图中的时候会报错说什么某个*.sym文件找不到呢?
     我认为这是个好软件,大力支持。

网友A:
这是因为这个元件中包含的某个电气符号,没有包含在符号库中。数据库中是有这个元件的数据资料,不过一定要和符号库配合起来才能正常使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电气符号在符号库中是以“*.sym”的形式存在的。

楼主:
刚出差回来,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