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4):
請問各位大大該如何設置PLC與LED數碼管接線問題(1248 BCD碼)
或哪裡可以買到已配置好的LED數碼管?

网友A:
可以选一个BCD码转换芯片
也可以选一个便宜的单片机进行控制

网友B:
很简单的,直接买这种数码管,占用4位输出与PLC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請問大大何處可以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