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1怎么用F1-20P输入功能指令(如F670)

楼主(2004-11-04):
急

网友A:
用F1-20P输入如下:
如ld X400 F670 K14;
LD+400 write
out +670write
K+14write;
按以上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用客气!
现在还在用F1的PLC,真够古老的!

楼主:
92年的设备自带。能否讲一讲功能指令的详细情况,我只有一本日文的F1-20P手册。我想使用BCD传入(由X504-X513)、比较、区间比较指令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运行。有劳!

网友B(2004-12-24):
各位大哥有F1-20P使用手册吗

网友C:
一楼的大侠,F1的PLC我这儿有好几台呢,最近有个头痛的问题,F1的程序用MEDOC软件读了出来,想转到Windows下用GPP修改和打印,可怎么都不行,请给各提示.谢谢

网友A:
安装一个FXGP-WIN的软件,可以把MEDOC下的程序读到FXGP-WIN里,
FXGP-WIN里可直接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