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4):
那位朋友用过三菱FX2N-2LC模块?给我一个实例我好嘛?说明书上没有编程程序?

网友A:
FX2N-2LC是温度调节模块,他有PID调节功能,有手动和自动工作方式,通过CT检测或判断PID回路及measurement disconnection and so on,PID参数可以通过程序写入。跟变频器的PID功能一样,有正控制和反控制(reverse  control)and (nomal control)。程序很简单,只需搞清楚他的寄存器号,电子档的manual上有很详细的说明,你可以到www.ryoden-automation.com.cn(上海菱电自动化)去下载,资料是英语的。
希望能要机会交流,我的QQ:37486267,请注明工控。

网友A:
哦!对了,那个资料上有程序范例,很实用的。WWW.RYODEN-AUTOMATION.COM.CN

网友B:
中文版的资料(扫描)

楼主:
谢谢各位,有机会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站长,你的资料不咋的,只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楼主想要的是程序范例,可你的没有哦!
buffer memory那个储存什么内容没有,所以朋友还是去ryoden-automation.com.cn去download吧!
站长还有什么很新的资料可以提供吗?

网友B:
这个是温控模块,请参考编程手册的PID指令......

网友A:
这个模块有二个通道(1CH AND 2CH)有缓冲器用于存储P、I and D参数,PID调节有手动和自动方式,有PID参数自整定,输入可选thermcouple or resistance thermmeterbuld(热电阻或热电阻)。PID控制有NORMAL OPERATION AND NAGETIVE OPERATION(正控制和反控制)。

网友A:
楼主把你的控制方案公布一些吧?
咱也好做做实验,看你有什么要求?

楼主:
呵呵,几天没看,谢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是这样的,我想通过这个模块把我的温度直接显示到触模屏上。

因为我看见别人这么作过。

网友A:
你的要求有两个:一是PID温度控制,二是显示。对吗?显示到触摸屏还可以用AD模块,在程序里将数字量变换了下就可以显示了。比如说:30度转换成数字量等于100,在HMI里要显示30你还得用DIV。我说得对吗?

楼主:
楼上兄弟说得对,我也有AD模块。我只是想试试那个模块.

网友C:
[推荐]
我这里有国产8AD-TC&WK模块,完全兼容FX2N-2LC或FX2N-4AD-TC,并有八个通道,可在触摸屏上显示设置+实测温度值,

楼主:
哦,有这方面的资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