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4):
同步电机为1.5KW时,应该选择多大的变频器呢?哪位有经验公式?现在用的是2.2KW,但在空载时就常过载trip,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A:
选择变频器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变频器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
 2)、变频器功率>电机功率
  同步电机除了上述条件外,还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吗?哪位大侠加复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变频器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变频器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
 2)、变频器功率>电机功率
   同步电机除了上述条件外,还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吗?哪位大侠加复一下吧!
说的没错。我同意。
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变频控制数学模型不一样,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中,必须要选择好电机的种类,是同步还是异步。才能对应不同的控制模型。此外同步电机没有自启动能力,必须要由异步启动或反拖启动。其他的方面,包括变频器的选择,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斑竹: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是什么?它们与异步电机的数学模型有什么区别?谢谢指点。

哪怕指明哪本书上可以看到也可

网友C:
请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