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应用常识问题

楼主(2004-11-04):
PLC不工作时也给它上电吗(待机状态)?一般是不关PLC的电吗?
请大家多多支持!  caiqihu@tom.com

网友A:
我想一般的单机设备都是不用时关掉的。长期不用时,定期给PLC上电。

网友B:
有些PLC上有运行开关,开关放在STOP的位置上送上电的话也不会运行程序;
没有开关的话一般通电后程序会自动运行!
长期不通电的话一般程序是不会丢失的,但PLC内的有些寄存器可能会变成0;
如果要保存这些数据的话最好每10天给PLC上一次电,一次15分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