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4):
1、1902前的常开触电断开1902能否产生1秒的脉冲?
2、1815在停止触电断开后再启动时能否做为计数器的复位?(PLC不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902前的常开触点断开1902能否产生1秒的脉冲?
答:可以。它和程序无关。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一秒的脉冲源。
2、1815在停止触点断开后再启动时能否做为计数器的复位?(PLC不断电)
答:不可以。1815只在PLC断电后重新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有效。

网友B:
OMRON  C**P的PLC特殊继电器如下:
1808   电池电压监视继电器   电压低时1808输出;
1809   扫描时间监视继电器   扫描时间超出130mS输出;
1815  程序启动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之后断开;
1900  1901 1902  分别提供0.1S 、 0.2S 、 1S的时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