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4):
一个开关控制三台电动机M1,M2,M3,当开关闭合时,电动机按M1——M2——M3顺序启动,且依次延时10秒,即M1启动后10秒M2启动,M2启动后10秒M3启动。当开关断开时电机按逆序停止,即M3先停止后10秒M2停止,M2停止后10 秒M1停止。
   小弟是初学者,正在自学三菱PLC,对定时器应用还不熟练,请各位老师帮帮忙,把完整的程序写下来让小弟学习,不胜感谢!
   您的举手之劳,将让我感激不尽

楼主:
我的EMAIL:renpengfei2233@sina.com     QQ:372207082  希望和您成为朋友!

网友A:
LD X001 .OR Y1 .ANI T5 .   OUT Y1 .  OUT T1 K100  .  LD T1  . ANI  T4 . OUT Y2 . OUT T2  K100 . LD T2   .ANI T3 .   OUT Y3 . LD M1. OR Y3. AND Y1 . ANI X1 .OUT M1. OUT T3 K100.  LD T3 .  OUT T4 K100. LD T4. OUT T5 K100

楼主:
谢谢你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用不 我的QQ是14664569 我也是新手 有空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B:
我看这个程序有问题,这是一个自停程序,没有停止按钮,M1,M2,M3,M3,M2,M1停。你看是不是!

网友C:
ld x001
out t1 k100
out t2 k200
out t3 k300
ld t1
set m1
ld t2
and m1
set m2
ld t3
and m2
set m3
ldi x001
and m3
out t11 k300
out t12 k200
out t13 k100
ld t11
rst m3
ld t12
rst m2
ld t13
rst m1
end

这个试试吧!

网友D:
试试这个

楼主:
非常感谢,希望初学者互相交流学习!
参考楼上的程序我也试编了一下,请指正:
LD  X0
OR  Y1
ANI T4
OUT Y0
OUT  T1  K100
LD   T1
ANI  T3
OUT  Y2
OUT  T2  K100
LD   T2
ANI  M0
OUT  Y3
LD   Y3
OR   M0
AND Y1
ANI  X0
OUT  M0
OUT  T3  K100
LD  T3
OUT T4 K100
END

楼主:
上面第一个输出应为Y1,不是Y0。
声明一下开关输出的不是脉冲信号,为转换开关闭合时电机顺序启动运行,关断则逆序停止。

网友D:
我用的是X0的上升沿信号和下降沿信号,不是脉冲信号,请看仔细一点!

网友D:
上升沿和下降沿用指令的话应该是LDP X0和LDF X0!

网友E:
大家都很热情,支持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X0的上升沿信号和下降沿信号,不是脉冲信号,请看仔细一点!
谢谢。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个问题想问大家:用三菱FX系列编程时,程序的初始化命令IST,怎么用,和如何控制程序单步,单周期,自动循环运行,我教材看了,但不大明白,是不是上述几个状态只能用特定的输入点,最好能编一个简单的小程序示范一下。烦劳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
请帮忙啊,谢谢!

网友F:
各位老师谁有三菱FX 的说明书呀?能不能上传一下,或者给我发一份
lugo972@sohu.com

网友G:
这个是教材书上的例题,给了sfc让画stl的,嘿嘿

网友H(2004-12-12):
高手多哦

网友I:
我没有FX的,只有S7-200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Network 1
LD     I0.1
AN     M2.0
AN     M1.0
EU
S      M1.0, 1
R      M1.1, 2
Network 2
LD     M1.0
TON    T37, 100
Network 3
LD     T37
S      M2.0, 1
TON    T38, 100
Network 4
LD     T38
S      M3.0, 1
Network 5
LD     I0.1
ED
R      M1.0, 1
S      M1.1, 1
Network 6
LD     M1.1
TON    T39, 100
Network 7
LD     T39
R      M2.0, 1
S      M1.2, 1
Network 8
LD     M1.2
TON    T40, 100
Network 9
LD     T40
R      M3.0, 1
Network 10
LD     M1.0
=      Q0.1
Network 11
LD     M2.0
=      Q0.2
Network 12
LD     M3.0
=      Q0.3

网友J(2005-01-14):
好多高手啊,我也是一个新手,目前只会编一些简单的程序,还只能用梯形图编,我想学习用编程器编,可是,那些指令我觉得太难背了,请问该怎么学啊?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方法?

网友K(2005-05-01):
六楼的思路清晰!顶

网友L(2005-06-23):
你试试用步进,想都不用想的

网友M(2006-04-14):
2楼那个兄弟应该有问题,我同意3楼的说法,2楼的与题意不属。题意说用一个按钮,完成启动和停止。
 真城服务,有服务说话!思想简单做事有组织、有纪律不起眼,但能做大事蚂蚁集团 !

网友N:
LD M8000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LDI  X0
SET  S30
STL  S20
OUT T0 K100
OUT T1 K200
SET Y0
LD  T0
SET  Y1
LD T1
SET Y2
STL S30
OUT  T10  K100
OUT  T11  K200
RST  Y2
LD T10
RST  Y1
LD  T11
RST  Y0
STL 20
STL  S30
LD T11
OUT S0

网友O(2007-12-28):
我现在还只学了点三凌F1的
对FX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看的不是很懂
我正在自学FX的

网友P:
LD X0
SET M0
LD M0
OUT T1 K100
OUT T2 K2OO
OUT YO
LD T1
SET Y1
LD T2
SET Y2
LD X1
SET M1
RES M0
LD M1
OUT T11 K100
OUT T21 K200
RES Y2
LD T11
RES Y1
LD T21
RES Y0
ZRES T1 T30
RES M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