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4):
请问可否用C2OO-LK201-V1替代C20-LK201-V1,如果可以的话,请问怎样与OMRON C28P PLC相连,万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完全不可以。OMRON C28P 只能用C20-LK201-V1。

楼主:
好人多多,谢谢!

网友B:
C200H-LK201-V1是安装在母板上面的,只适用于C200H/C200HS/C200Ha系列的PLC;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