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码

楼主(2004-11-05):
日前一台电梯用的安川616G5型变频器,有时正常运行到晚上8点后会出现UV1的故障码,随即保护。别人说是主回路低电压,检查了外部接触器、空开都是好的,而且同一条供电电缆上还有两部梯子都运行正常,这也排除了外部瞬间失压的可能,打开变频器量了整流桥后的电压为直流576V,应该也是正常的吧。这种故障一天当中有时出现在中午1、2点间,有时出现在晚上8点以后。我还应该查哪部分呢?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检查驱动板,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主回路低电压
1。输入电源发生欠相
2。发生瞬时停电
3。输入电源接线端子松动
4。输入电源电压不稳定
5。驱动板故障

楼主:
我这里同条电缆供电的还有另外两部梯子,他们运行都正常,估计可以排除外部电源缺相、瞬间停电的问题。明天想把驱动板拆下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建议呢?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强烈建议检查
3。输入电源接线端子松动

网友D:
电网电压不稳定,过低,调低变频器最小电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