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我知道问这个问题很菜,但我真的不清楚,虽然我都24岁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市电就是单相220V 民用电 。三相电就是三相380V工业用电吧 。

网友B:
能产生幅值相等、频率相等、相位互差120°电势的发电机称为三相发电机;以三相发电机作为电源,称为三相电源;以三相电源供电的电路,称为三相电路。

网友C:
U、V、W称为三相,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为380V。相与中心线之间称为相电压,电压是220V。

网友D:
其实市电就是市民的普通用电的电压值。象我国用的是220V,有的是175V,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相对于来说就比较少。正常来说也叫单相正弦交流电。
3相电就象3楼说的那样。不过它还分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也叫3相正弦交流电。

网友E:
是的,没错!~

网友F:
220
38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市电就是单相220V 民用电 。三相电就是三相380V工业用电吧 。
行外人士的俗称,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H:
其实市电是指公共电网提供的电(不包括企业自备电厂和公网提供的专用线路)是没有电压等级限制的。三相电是指三个电压相等,彼此相差120度相角的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市电就是单相220V 民用电 。三相电就是三相380V工业用电吧 。
行外人士的俗称,大概是这样吧
我想说是这样

网友J(2004-12-14):
完全同意
9楼的

网友K:
我的理解市电是供电单位提供的电,三相电是A/B/C三相也可是自备发电机发的电。

网友L:
市电:单项220v 民用电

三相点:相位差在120*的380v三相交流电

网友M:
有没有三相220V,和三相380V之分呀
松下伺服电机选的是三相220V的,到底应该接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N:
8楼正解。

网友O(2005-09-07):
还有一个低级的
恕我无知!!!
什么是角度相差120呢?

网友P:
对!14楼的说的好,市电一般来说就是普通民用电,中国是交流220V,日本以及一些欧洲
国家和美国是交流110V。
三相电一般来说都是交流380V,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驱动系统,比如伺服电机,有的就是用
三相交流220V的。遇到这种情况,用户可以考虑去买变压器,一次测三相交流380V,二次测
三相交流220V,有这种变压器的!

所谓角度差120度,是说三相交流电中的每一相,A,B,C,在平衡的情况下,三相电压大小相等,方向互相相差120度。至于为什么相差120度,主要是由于发电机的内部构造决定的,具体的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希望能都共同提高!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三相220V,和三相380V之分呀
松下伺服电机选的是三相220V的,到底应该接什么样的电源
电机是星型接线,为220,若三角形接线则为380。

网友R(2005-10-21):
有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也有三相五线的,我单位用的就是三相五线的。

网友S:
一目了然

网友T(2006-08-23):
有没有三相220V,和三相380V之分呀
松下伺服电机选的是三相220V的,到底应该接什么样的电源 我告诉你加电容 就是家里用电风扇
电机是星型接线,为220,若三角形接线则为380。 在说什么啊
市电 是220加380 没有区别的
有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也有三相五线的,我单位用的就是三相五线的。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现在那个单位不是三相五线啊

网友U:
补充一点: 三相电 包括380V, 但是还有其他的电压等级, 中国电网输电是500kV,现在部分线路有更高等级,国外有800kV,1000kV 的输电, 现在我国正在研究更高的输电等级。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有没有三相220V,和三相380V之分呀
松下伺服电机选的是三相220V的,到底应该接什么样的电源 我告诉你加电容 就是家里用电风扇
电机是星型接线,为220,若三角形接线则为380。 在说什么啊
市电 是220加380 没有区别的
有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也有三相五线的,我单位用的就是三相五线的。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现在那个单位不是三相五线啊
常见的是三相四线制的,一般要求比较高的用户才采用三相五线制,主要是为了让零地线分开,确保设备的安全.此外还有三相六线制的,也是为了加强对设备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