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表压,绝压变送器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用途?不知道哪位大虾可以告诉我,急盼ing............

网友A:
表压就是压力测量仪表显示的压力,它等于绝对压力加上大气压。绝压变送器就是可以实际压力减去大气压。一般用在要求沿革的的测量系统。

网友B:
压力测量是一个相对值,相对于所在环境测得的压力就是表压,相对于真空测得的压力就是绝对压力。

楼主:
谢谢两位老大的指点!

网友C:
压力测量中常有表压、绝压、负压或真空度之分。
绝对压力:液体、气体或蒸汽所处空间的全部压力。
表压力:高于大气压的绝对压力与大气压之差。
负压(真空表压力或疏空):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时,大气压力与绝对压力之差。
简单地说,表压是绝对压力和大气压力之差,也就是说,绝压等于表压加大气压力。
因此工业上测量压力的仪表有压力表、真空表、压力真空两用表。工程上测量压力仪表的指示值大多是表压。
例如有一压力变送器测量范围为绝对压力0.26MPa,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压力-0.1~0.16MPa。
所以说,一楼的说法有问题,二楼有的意思。

网友D:
谢谢大家的指点,让我又增长了见识!

楼主:
在英语中的表示方法是什么?

网友E(2004-12-07):
直观的说表压用来测正压,绝压测负压
英文,表压-g
         绝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