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各位大侠,小弟是个门外汉,什么都不会,请大家帮帮我.
  我想用s7-200实现以下功能:一个224CPU带2个223模块5个231模块.
  软件要将20个模拟输入量和20个开关量采集上来,第一次上电的作为初始值.我想分别存到vb100~vb138和vb200~vb219 两个存储区
  以后每次采集上来的存到vb300~vb338和vb400~vb419 两个存储区,作为当前值,然后vb100~vb138和vb300~vb338两个区的数据按字逐个比较,vb200~vb219和vb400~vb419两个区的数据按字节逐个比较,变化的保存到数据发送区,等待通讯程序发送,从而实现模拟量和开关量的输入变化的判断和发送.
  请各位高手帮帮我好吗,给我提供一个梯形图或语句表的例子好吗?小弟先在这里拜谢大家了.

楼主:
处理比较功能的时候,我想用循环指令,从1到20循环V存储区的字节地址,然后进行比较,这个方案能实现吗?我应该怎么作,我以前从来没编过PLC的程序,梯形图也没接触过

网友A:
能实现,先去找本S7-200的系统手册啃两天,看明白了间接寻址如何使用,再来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