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如题。
thanks a lot.

网友A:
在你的系统盘里!控制面板---删除、填加程序-----添加附件

网友B:
XP要专业版才有!

网友C:
WINCC6.0只能在XP专业版下安装,HOME版不可以。

网友D:
winxp添加组件中未选择项中microsoft message services中文是消息队列

网友E(2005-10-20):
kao wo ye xhao bu dao

网友F:
可以在添加程序中选择
控制面板程序添加/删除程序中找到添加WINDOWS组件,
将INTERNET信息服务前面打勾,再放入WINDOWS安装光盘,按提示安装

网友F:
添加消息队列

网友G:
添加组件就可以了
无为而为,有为而不为

网友H(2008-03-31):
用就XP好拉

网友H:
不要用home,西门子没有对它的补丁

网友I(2008-10-16):
谢谢,正在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