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各位都介绍一下各自用的本本的在本行业使用中的优缺点,以好大伙以后选机时心里有数量.

网友A:
应该和本本关系不大吧?应该由选用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硬件要求,使用环境等有关吧?

网友B:
HP的NC6000
带串口
DELL 的D600也凑合,也带串口,我现在就是用的D600,感觉一般。

网友C(2005-02-03):
about the notebook
够用,便宜。OK

网友D:
天下无贼里的HP本本酷一比,想要没钱

网友E:
我公司用的FUJITSU的,还好了,没发现这个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F:
联想,有时找不着鼠。

网友G:
我用的Dell D600  还行,就因为有串口

网友H:
我喜欢ibm的x31加一个pc卡的com口,优点就是轻,待机时间长,本本不要求太强大的性能,对我来说,稳定、轻、待机时间长就是最好的

网友I(2005-03-29):
当然是IBM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