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请问伺服电机最大的扭矩有多少呀?有没有1500N.M的伺服电机呀?-大概多少钱呀?

网友A:
不带减速的话恐怕不行吧!
三菱J2S系列最大的伺服电机为7KW,对应的扭矩才43.1NM;
1500N.M按比例算一下的话要250KW左右;

250KW的伺服电机好像没有吧!
就算有价格也受不了呀!

网友B:
肯定没有了,你必须用减速器,可以考虑三洋的伺服电机,我有资料,可以给你了
WZGWZG000@sohu.com

网友C:
有,请问你需要的转速是多高?我们提供力矩电机,直接拖动负载,不需要减速器

网友D:
真想要还是假想要?
看楼主发完帖子不再理会的样子,肯定是个游击队长。
想要直接给我发e-mail。我有。

网友E:
这么大的转距?
不是 吧!
可以试试 开关磁阻电机 的伺服系统吧!
应该 可以 满足,不过 不好找,从原理 上说,开关磁阻电机 结构简单
应该 便宜!

网友F:
吓人,那体积有多大?................

楼主:
传动轴输出转速200rpm。计算了一下机器的负载呀,这么大。

网友D:
输出1500N.m,200rpm,功率应该在300KW。
至于你的负载特性,还得你自己算。
空心杯电机适合这种应用,我有。

网友C:
输出转矩1500Nm,转速200RPM,功率应该是30千瓦,我们提供的电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有需要可以联系!谢谢!

网友G:
比1500N.M更大扭矩的伺服电机都有,德国的品牌,3相400V供电,有兴趣可E-MAIL:jepsen@126.com

网友H(2004-12-15):
那要看是同步伺服还是异步伺服了。西门子的异步伺服电机最大功率可达630kw;如果单纯算额定扭矩的话,西门子的异步伺服额定扭矩最大的为2481nm

网友I:
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是国际上统称的交复杂的控制系统,它间于直流和交流调速之间。功率因数为1。
其广泛的应用于油田的改良型抽油机,洗衣机等等场合,北京中纺研究所是国内做的最好的一家。

网友J(2009-05-04):
扭矩是那么大的  我要用它来控制汽车的转向  要求灵敏度高些 体积小点 直接驱动负载 叫电动转向技术 通过传感器反馈信号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  如果有这样的电机请给我发图片和参数来 我参考再商定买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