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k cylinder

楼主(2004-11-05):
请问有谁熟悉带锁的气缸工作原理,如何能解决一定时间不动作时,重新开始动作时气缸出现异常的大动作?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A:
给个个人意见:
首先气压要稳定,进出气最好不要太大。
其次要选择启动力小的气缸。
如果还不行那就选择伺服气缸吧。

楼主:
如果进出气太小的话会影响动作的速度,请问启动力小的气缸是否有相关的技术参数,同时伺服气缸又是何种气缸?

网友A:
伺服气缸可以实现精密定位。只是价格较高。可以用网络搜索一下 。
启动力具体技术参数不详。不过有这个参数。日本和德国的气缸的启动力普遍低于国产的。SMC的静摩擦力和动摩擦力基本相等。基本没有启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