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请问ModbusTCP可否使用其它端口,而不是用502?

网友A(2004-12-09):
好像不可以,我使用的modscan进入modbus tcpip进入端口502就是默认的

另外用502也没什么呀

楼主:
我想在同一台机器上实现对几个设备采集数据,再写程序转化成ModbusTcp,这样的话,就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