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04-11-05):
如何用三菱的PLC编一个这样的程序:
     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一个小灯泡,要求在开关按下去的时候灯亮着;
     放手后等还亮着;
     再按开关灯熄了;
     如此循环,用简单的控制指令,不能用特殊指令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呀,你用一个置位和复位指令不就OK了.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加一个计数器,可以实现

网友C:
当输出ON时用输入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复位,当输出OFF时用输入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置位

网友D:
朋友是简单............!

楼主:
大家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要用简单的指令,就只能用输入,输出,与或非,中间继电器,就这些了,他不是考你对PLC的指令怎么熟悉,而是考你的思维。

网友E:
哈哈。就是一个交替输出的程序。不要特殊指令我现在只能写一个,加上特殊指令写个四五个应没问题。

网友E:
哦!我还忘了可以用传统的工艺写一个。就是在没有PLC的情况下只用继电器也可以组合一个。这应也算一个吧,转换到梯形图入PLC就可以了。

网友F:
抄书的。呵呵
upload=jpg]uploadImages/2004111919461438446.jpg[/upload]

网友F:
上一个贴图片怎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G(2005-01-03):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1
LDI M0
AND Y1
ORB
OUT Y1
END
用这个方法,也很好玩,不信的朋友试试看!

网友H:
只是应用了PLC一个周期的扫描沿时罢了

网友I:
ld xo
pls mo
ld mo
ori yo
ldi mo
or yo
orb
yo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