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5):
我很菜的 ~~~
请问: 电动机 的 软启动 到底是指用什么硬件来实现的呀?  星三角是一种软启动嘛?

网友A:
软起动 是一种用来控制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新设备,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 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B(2005-08-11):
软起动是一种新型的电机控制装置,几句话是说明不了的!
给你点资料(天传电子)如不明白,与我联系.z631024@163.com

网友C:
有没有这方面比较详细的资料啊~~~
能传给我吗?谢谢了!~
4617515@163.com

网友D:
软启动的工作原理就是,在起动瞬间,按设定斜坡时间移动触发脉冲,使得输出电压从较低值逐渐达到额定值,避免大电流冲击(这就是“软”的含义)。通俗点说就想调光台灯逐渐变亮的过程。当然在启动瞬间为了使电机有效启动,虚假一定的初始电压(初始转矩)。

网友E:
三相异步电机的启动目前分为两种:一种的变频启动,一种是降压启动
你问的问题属于降压启动
降压启动又有星-三角启动;延边三角启动;自藕降压启动,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软启动。。
软启动就是晶闸管[双向]串接在电机电源回路里,在电机启动的时候,控制晶闸管导通角来控制电压的一种启动方法,接这种电路通常要接一个旁路接触器,待电机启动完后,将软启动旁路开
目前软启动以ABB公司发PS系列较好,我们厂用的大部分都是的ABB的

网友F: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G:
只是用于解决大功率电机对电网的冲击以及对电机保护,是吧!

网友H:
软起动一般用在大功率电机上来避免对电网的冲击,其原理主要是在起动回路中加入晶闸管,依靠控制回路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来调节电机的起动电压,当电机起动到一定转速时(一般为0.8Ne)切换到正常运转回路。

网友I:
thx
know some information!!

网友J:
多谢各位大虾,小子受教了。

网友K(2005-09-14):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

翟佑华   河南油田精蜡厂设计所(473132)

摘要:本文先简要介绍常用绕线式电机及起动装置存在问题后,介绍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原理、结构特点、主要性能、创新性、先进性、技术成熟程度及典型应用效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软起动器   起动电流   起动转矩  起动比  无刷自控   绕线电机

  背景
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直接起动,起动电流达到电机额定电流的5-8倍,起动转矩只有电机额定转矩的0.6-1.2倍(随着电机容量的增大,起动转矩越来越小),电机的起动比小于0.2。如采用降压起动,不但起动设备复杂,成本高,还由于起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机的起动比成正比地减少,因此, 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装置,只能用在起动转矩小的风机、水泵等电机上,而不能用在球磨机、破碎机、轧钢机等设备中。
三相绕线式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因转子可外接电阻、频敏变阻器和反电势。它不但能限制电机的起动电流,还能增加电机的起动转矩和起动时的功率因素,使电机起动比接近1(转子串电阻和反电势时,起动比接近1,串频敏变阻器时,起动比最高可以达到0.55)。因此,三相绕线式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大容量、大转矩的机械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三相绕线式转子交流异步电动机因需将转子电流通过电刷、滑环、电缆等引到地面且常用起动设备存在以下不足:
A、频敏变阻起动柜:它是将绕线式电机转子回路通过滑环、碳刷引入地面的频敏变阻起动柜内,在电机起动时,串入频敏变阻器,随着电机转速的增加,转子电流频率的降低,频敏变阻器阻抗逐步减少,达到连续限制电机起动电流的目的。电机起动结束后、还需通过接触器或短路环将频敏变阻短接(部分中小型电机在转子上装有短路环)。串频敏变阻器起动,由于频敏变阻器实际上是一个电感元件,它降低了电机的功率因数,电机的起动比小于0.55。因此,它一般用在对起动转矩要求不太高的风机、水泵、空压机和球磨机电机上。它的变形产品:无刷无环起动器是将频敏变阻器直接安装在电机转子上,实现电机无刷运行。无刷无环起动器存在:(1)起动电流一经出厂,就无法调整。(2)重量是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2倍以上,且起动器最大功率无法越过500KW。(3)电机正常运行时,频敏变阻器不短接,会产生一定的功率消耗,降低了拖动系统的效率。
B、绕线式异步电机串电阻多级起动柜,它也是将电机转子电流引入起动柜内,通过时间、电流或凸轮控制器改变电阻的大小,达到增加电机起动转矩、减少起动电流的目的。它的最大优点是:由于串入转子回路是纯电阻,功率因数高,起动比接近1。但起动控制装置复杂,且起动过程中需频繁切换起动电阻,造成多次冲击电流,因此,它只用在对起动转矩要求特高的起重机,轧钢机等设备上。它的变型产品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液态电阻起动柜,它是将液体电阻串入电机的转子回路,通过伺服电机改变极板的距离,从而改变液体电阻的大小,达到无级连续调整电机起动转矩和起动电流的目的。它与凸轮控制器改变电阻相比,最大的优点是:1)无级连续调整电机电流,2)可以通过改变电解液的浓度,方便地改变起动电阻的大小,达到改变起动电机电流的目的;缺点是:1)常见的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液态电阻起动柜,没有考虑液体电阻对极板及其传动设备的腐蚀作用;2)没有考虑装置的密封和防爆、没有考虑环境温度对起动装置的影响,造成寿命低;3)电机起动过程完全由伺服电机控制,不能自动适应电机的起动过程;4)应用范围小,不能安装在有振动的地方(如行车上)和北方的室外;5)体积大、运行维护工作量大、造价高等缺点。
柜式起动设备均需将转子电流通过电刷、滑环、电缆等引到地面控制柜,电刷与滑环间磨下的碳粉会导致电机绝缘的降低,引发电动机故障。滑环、电刷压力弹簧锈蚀,引起电刷与滑环间打火。因对电机保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电机起动过程人为给定,不能适应不同负载;起动装置元器件多、二次回路复杂、故障率高、维护保养技术要求高、拖动系统综合价格高是它们共同的另一个通病。
2   技术原理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是结合了无刷无环起动器和液态电阻起动柜的优点且克服它们的不足而设计的。它的控制原理与绕线电机液态电阻起动柜相当,所不同的是,将起动电阻直接安装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作为动力,控制起动电阻的大小,达到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增加起动转矩,使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实现无刷自控运行的装置。它主要由机壳、电解液、动极板、施密特接触装置、弹簧、接线柱、安全阀、排气阀等构成。它的内部原理结构简图如图1所示,当电机起动时,一方面,随着电机转速的升高,动极板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逐步靠近机壳,串入电机转子内的电阻逐步减少,并在达到额定转速时,与外壳短接,电阻降为零;另一方面,动极板与机壳间的水电阻,因通过电流而发热,在水电阻负温度特性的作用下,电阻也会逐步减少。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下,使电动机以近似于恒定电流、恒定转矩起动。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控制原理如图2所示,起动器出厂后,用户可以通过改变电解液的浓度,改变起始电阻的大小,以达到方便调整电机的起始(堵转)电流,满足不同负荷对起始电流的要求。
为保证水电阻能在电机转子上长期免维护运行,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在整体设计上应用了以下技术:
A. 选用具有下述特性的电解液为水电阻:A、对金属(铜和钢)具有防锈作用;B、通过大电流后,不发生电解液变质、极板腐蚀、产生气体的化学反应;C、电解液的冰点为-25℃,沸点为120℃,以满足不同环境下安全工作的要求。
B. 起动器采用金属全密封结构,尽可能减少密封面数量。
C. 设置安全排气阀,在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后,自动打开排气阀,保证正常运行时,起动器内部的压力与大气压一致;同时,为避免因电机长时间堵转,电解液烧开、起动器内部压力升高,设置了安全阀,保证电机及起动器的安全。
D. 为防止极板在额定转速附近,处于断续接触状态,同时,为增加触头接触应力,减少接触电阻,设置了施密特接触装置,提高短接触头使用寿命和电机正常运行时的损耗和起动器的发热量。
3  性能指标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实现了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无刷自控运行,避免了绕线式异步电机因存在滑环、碳刷,造成运行维护工作量大、故障率高的缺点,达到了以下效果:
a)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能以起动比为1的方式起动电动机。避免了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直接起动,起动比小于0.2。安装液态电阻(热变电阻)、磁控电抗器、固态(晶闸管)软起动设备,起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当电流降低50%时,起动转矩降低75%的影响,起动比小于0.1这一缺点。
b)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出厂后,用户可以通过改变电解液的浓度,改变起始电阻的大小,以达到调整电机的起始(堵转)电流,满足不同负荷对起始电流和起动转矩的要求,避免了传统起动装置起动电流不能无级调整这一缺点。
c)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起动过程是电机根据本身的转速自动完成,无需人去干涉。其它起动装置一般靠时间继电器、电流继电器等间接控制;电机起动结束后,还要靠人去将起动装置退出运行(特别是高压电机),如退出时机不对,会威胁电机、机械、供电和起动设备的安全运行。
d) 当电网电压较低或负载较重,造成电机输出转矩不足时,水电阻的温度会因通过电流而升高,电阻自动降低,从而逐步提高电机电流,增加电机起动转矩,确保电机一次起动成功。
e)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使电机的起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附近,避免过大的起动电流对电机和供电设备造成的各种危害。
f) 如电机出现长期堵转现象,电机会自动加热电解液。由于消耗在电解液上的有功功率远大于消耗在电机绕组上的有功功率,电解液会很快烧开,当电解液烧干后,电机转子没有通电回路,相当于起动电阻变成无穷大,电机转子电流会自动降为零,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
g) 电机运行过程中,遇到突加负载(如轧钢机在轧钢过程中出现堵转),随着电机转速的降低,起动电阻会自动串入转子回路,达到增加转矩,减少电流,保护电机安全的目的。
h) 一台1400KW电机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市场售价仅2万元。而相同容量的常规软起动装置需10万元以上,一台1400KW电机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外形仅是一个Φ600×320的圆柱体,并直接安装在电机上。而相同容量的高压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液态电阻(热变电阻)起动装置外形尺寸为(1700+1200)×1200×2800,需进行基建投资。
i) 电机和起动装置合为一体变成了无刷自控电机。对用户来说,它就是一台具有优良起动性能(不用配置起动控制柜及相应电力电缆、控制电缆,不用考虑起动设备安装调试,就能使电机以起动比为1起动)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起动设备安装完成后,对起动装置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和维护。
4 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
本技术主要创新点及先进性是在国内首次采用了:
A. 将起动电阻直接安装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作为动力,控制起动电阻的大小,达到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增加起动转矩,使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实现无刷自控运行。
B. 选用具有下述特性的电解液为水电阻:A、对金属(铜和钢)具有防锈作用;B、通过大电流后,不发生电解液变质、极板腐蚀、产生气体的化学反应;C、电解液的冰点为-25℃,沸点为120℃,以满足不同环境下安全工作和提高使用寿命的要求。
C. 设置安全排气阀,在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后,自动打开排气阀,保证正常运行时,起动器内部的压力与大气压一致;同时,为避免因电机长时间堵转,电解液烧开、起动器内部压力升高,设置了安全阀,保证电机及起动器的安全可靠运行。
5 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是在“无刷自控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专利号:012774022)实用新型专利的基础上,同温州市曙光起动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研究成功,并获得了名为“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的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032197888)。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分别于2002年12月和2004年3月两次通过江西省电机产品检测站性能检测,全部指标均满足《WZR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Q/SG001-2003)企业标准的要求。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被列入浙江省2004年第一批省级新产品试制计划(浙江发计[2004]140号,项目编号:2004D60SA390030),于2004年12月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浙科鉴字[2004]第130号),该鉴定委员会认为,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在绕线式异步电机起动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现该产品已投入批量生产。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可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化工、矿山、建材等所有工业领域的球磨机、破碎机、风机、水泵、打浆机等电机传动设备中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它是频敏变阻器起动装置的理想替代品。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由于采用了双重安全排气阀,且安全排气阀最高动作压力小于0.2MP,起动器外壳承受压力大于2MP;电解液的成分与汽车用防冻液相当,保证了本装置安全可靠运行。同时,如电机出现堵转现象,电机会自动加热电解液。由于消耗在电解液上的有功功率远大于消耗在电机绕组上的有功功率,电解液会快速烧开,当电解液烧干后,电机转子没有电流通路,电机转子电流会自动降为零,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
6  应用情况及存在问题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自2003年3月投放市场,就以简单的结构、优良的起动性能、运行维护工作量少、自动适应不同的负载和电源电压波动、保护电机、使用寿命长和价格仅为同类起动装置的30%左右等特点产品,受到了用户广泛的好评,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品在两年的时间内,就销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主自治区,年产值达到300万元。下面是一些典型应用实例:
 天津市静海水利局排灌中心站,有数十台水泵电机,原均使用频敏变阻器起动柜起动电机,由于它必须使用碳刷、滑环、起动控制柜等装置,故障率高。该公司为提高排水装置的可靠性,决定全部采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使起动电流由电机额定电流的4倍降为额定电流的两倍,满足了该公司对起动装置的要求。
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有两台380V,280KW球磨机电动机,原均使用频敏变阻器起动柜起动电机,电机起动时,起动电流达到电机额定电流的4倍以上,单台电机起动时的电压降达到电源额定电压的10%以上。同时,由于该公司离电源中心较远,电源电压较低,经常出现电机起动失败现象,严重时,出现起动装置损坏。采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后,电机的起动电流降到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电机起动压降降为额定电压的6%,并且从未出现电机起动失败现象,减少了电机运行维护工作量和故障率,受到了现场运行维护人员的喜爱。
 北京首钢水厂铁矿3000米矿石输送带上,8台6KV、480KW输送带电机,已全部更换成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由于效果明显,该公司2004年第十二期《矿山机械》杂志上,发表了《无刷起动器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上应用》的学术论文,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
 海螺集团宁国水泥水的球磨电机起动装置,已全部更换成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由于可靠性高,运行维护工作量小,不但降低了电机运行维护成本,同时增加了水泥厂的产量,引起了海螺集团公司的高度重视,该公司下文,要求各下属水泥厂对现运行的球磨电机起动装置进行无刷自控运行改造。
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由于受到装置本身体积的限制,产品不能应用于起停(正反转)特频繁的起重机类负载上。
 由于采用了水电阻,电机正常运行时,每两到三年左右需更换一次水电阻,还不能达到使电机起动装置完全免维护运行的目的。

网友L:
就是让电机启动平滑一点
即让电机的电压慢慢增加。

网友M:
我单位电机800kw 无载启动,等电机正常运行时,逐步加负载。请问这种启动属于软启动吗?

网友N:
起不了多大作用,绝对会有冲击电流,不过这个冲击电流不象工频时候的攻击电流不可控制,软启的启动电流可以抑制,比工频启动的低,但抑制太低的话,电机启动不起来,时间长的话会烧电机

网友O:
一起学习!
以我们的服务,换取我们共同的发展
三菱以及专卖

网友P:
在我们这边,大多应用星三角启动,这样的方式,利用3个交流接触器实现转换,

网友Q(2005-12-18):
电机在启动时需要一定的启动转矩,其大小与启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如果突加电机正常运行时的电压,在恒功率情况下势必造成启动电流变小,造成电机不启动或启动冲击巨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给电机加一启动基本电压,使其有一定的启动转矩,同时通过变频原理调压原理,使电机电压线性上升、起动电流逐渐减小,在基本达到电压、电流额定的情况下平稳切换到工频的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认为,变频起动和软启动器都是软启动的方式,星-三启动是传统的降压启动的一种方式,降压方式为220V变380V,一种阶跃降压方式,不能算是软启动。
  对否,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R(2006-07-23):
谢谢大侠们辛苦了.

网友S:
绝大多数软启动,是用来忽悠理论想当然的技术人员滴。
所谓对电动机的保护说法,不堪一击!

网友T:
国外一些国家对单相电机启动电流有要求,用上软启动器还可以,就是贵了一些,谁有办法把成本控制一下,马上就发财了。

网友U:
简单点 就是 分段启动 控制启动电流

网友V(2006-09-07):
传统降压启动方法,不改变单一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性质(既频率不变),保证了园旋转磁场、连续平滑的电磁转矩的异步电机的根本属性不变,启动过程异步电机的原有机械特性不改变。
而晶闸管移相式软启动是改变正弦交流电压的波形,使之变为非正弦脉冲式交流电,通过调节其占空比(如图所示),来改变交流电的平均电压。其平均电压是可控的、平滑变化的。它加在异步电动机绕组上产生的磁场是一个旋转的幅值高次振动的磁场;其转子电磁转矩是一个大小高次振动的非平滑变化的冲动式的破坏性转矩。在机械方面产生(转子高频机械冲动,其冲动频率f机械 = 2f电源)震动,对电机和生产机械形成机械损害;在定子电磁转换中产生过电压,直接损害电机绝缘,减少电机使用寿命;从电能利用效率看,启动过程中电机处于低功率因数、高无功损耗、高有功损耗(转子高频机械震动)的状态。特别是平均电压越低(既控制角α越大,导通角β越小)存在的上述问题就愈加严重。

网友W(2006-10-27):
软起的接入有内三角与外三角之分,施耐德的软起比较好

网友X:
呵呵 受益非浅

网友Y:
电机的软启动
抽象的说即控制电机启动的电压(降低电压),让它从最小设定值到最大值按照设定的时间提起来,用来遏制电动机启动的冲击电流。

网友Y:
那位朋友可以和我深入的交流变频器 节电器 自动化控制,最好QQ。

网友Y:
那位朋友可以和我深入的交流变频器 节电器 自动化控制,最好QQ。379084032

网友Y:
星三角是软启动吗
不是的,应该这样理解:软启动应该是无级变速,而星三角是有级变速。比较抽象,抱歉

网友Z(2007-02-05):
软启动是集电子技术、微处理技术及模糊控制技术于一体的具有先进科技水平,运行安全可靠的电机控制装置(国内称为soft starter),它具有很多传统电机启动装置无法比拟的优点,是较理想的换代产品

网友AA:
顶2楼.很好

网友AB(2007-03-15):
诚征软启动器生产厂商
用户第一,服务至上,共同发展,服务社会

网友AC:
我看不到二楼吗?
不会吧?

网友AD:
你好我看你了你的回答很了解这行啊,我想你是作技术的吧!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的E-mail   是leili99022@163.com    .
以产品质量求生存,以技术创新为发展.

网友AD:
你好!你们公司的负载是什么啊.你的电机可是800KW的电机啊,我的负载是通过怎么样才能加啊,相互了解一下,交流一下...可以给我发E_mail  leili99022@163.com
以产品质量求生存,以技术创新为发展.

网友AE:
简单点说就是避开启动时的大电流!你说星三角也是一种软启动!目前叫好的还是用软启动期直接实现较好
1

网友AF(2007-04-22):
是懂非懂

网友AG(2007-09-06):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象电动自行车采用的无极变速

网友AH(2007-11-01):
谢谢你们的答案

网友AI(2008-01-11):
各位大虾都说的很好啊!

网友AJ(2008-06-15):
讲的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AK(2008-11-07):
讲得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AL(2008-12-15):
有点不是很懂,我比较菜,请问电机启动转矩是什么?什么是转矩啊??
谢谢大侠们

网友AM:
电动机的软启动的含义是在电机的启动过程中控制电动机的起动电压使其逐渐上升到额定电压。这样做可以防止电机起动时电流增加过大,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以前有用自偶变压器降压起动和频敏变阻器实现软起动的,现在一般采用控制电机的变频器,它的系统带有软启动功能。星三角也是一种软启动方法

网友AN:
软起动器价格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