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该怎样操作?终于有图了。。

楼主(2004-11-05):
怎样操作才能穿过N线,正确的连接到L1,L2,L3上;另外如何改变虚线框内连线的方向?谢谢!
这个软件真的很不错,很好用,省时省力.

网友A:
要想连接到L1,L2,L3上,可以在布置符号时(符号位于十字线中)点击快捷键[6];如果要改变连接的次序,可以按下快捷键[3]。(都是数字键)

楼主:
谢谢!我试过,好像不好使呀!

楼主:
我的真是不好使呀!按[6]和[3]没有反应呀!

网友B(2007-01-18):
输入法改成英文的

网友C:
按6可以的

网友D(2008-11-18):
可以啊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