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6):
1,设步进电机1000/MIN,周期为多少,脉冲个数为多少,如何计算。
2,怎样改变转速。用电位器模拟输入,要求具体思路及程序。
3,用X4-6,为底,中,高,速度调节,底=300R/MIN,中=1200R/MIN,高=3000R/MIN。要求具体思路及程序。

网友A:
我晕。要这样做也可以,但实在太那个了。我闪了。

楼主:
就没有人能接贴吗?我急需。

网友B:
怎么会很难吗,1和3比较好做,第2点如果用A/D模块也很好做的呀。第1点就不说了,第三点三个输入输出3种速度怎么不行呀。三个输入输出三种频率的脉冲不就是了。有问题吗?

楼主:
5楼请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C:
PLC输出脉冲指令里不是有个填频率的吗,把对应X输入时的需要的频率值对应的数字赋进去就行啦!

楼主:
请高手给具体程序,以西门子为例。谢谢。

网友B:
7楼说的对,可以那么做。现在我没空,等我出差回来在说!

网友D:
呵呵,大家多交流经验了,我也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