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摘录下一个涉及直流电机基础知识问题的对话。挺有意思,有兴趣可以看看,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

楼主:
主题:直流电机的扭矩怎么计算?
提问者:
4kw,1500转直流电机的扭矩怎么计算?

网友(2004-11-05):
侠客1:
额定转矩Me=9550*Pe/Ne 单位:Me(牛*米) Pe(KW) Ne(rpm)

网友:
侠客2:
楼上说的对!这是机械输出轴转矩公式。
那我想接着楼主的问题在问:电磁转矩呢?怎么计算?电磁转矩与输出轴转矩的关系呢?从控制器上我们知道输出轴转矩吗?还是电磁转矩可知?

网友:
侠客1:
电磁转矩M= CmФIa 则额定负载时电磁转矩M=Me+M0 Me为电机轴输出转矩
M0为空载转矩,即是电机本身的阻转矩, 它是因电机本身的机械摩擦和电枢铁心中的涡流、磁滞损耗都要引起阻转矩,用M0表示)
一般情况下,空载转矩占电磁转矩的比例较小,在一般工程计算中可忽略不计。
是不是这样?侠圣指正。

网友:
侠克2:
不错,侠客1“基本功”很扎实。敬佩。
作为工程计算,电机的损耗转矩可以忽略,作为定性与定量的分析输出轴转矩与电磁转矩的关系时,就不能将电机的损耗转矩忽略。而直流装置中的转矩参数都是指电磁转矩,输出轴转矩必须要在输出轴端用测力传感器才能检测得到。靠算只能是估算,是不精确的,只能是个大概其。
提问者:
侠客1:
侠客2:
侠客1:
侠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