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06):
GP 37W2,利用人机与电脑的连接线就可以监控FX PLC,请问其它牌子的PLC可以吗?

网友A:
您指的是电脑中用PRO-SERVER的软件监控吧

网友B:
现在只有三菱能通过GP监控。

楼主(2005-02-03):
诚如楼上所言,只能监控三菱的。请问它是怎样进行监控的呢,用什么协议?谢谢!

网友C:
在offline中设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