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同步问题

楼主(2004-11-06):
我有两台型号,功率,极数什么都一样的电机,一起通如三相电时,空载时看不很出来,电流三相也都平衡,可带负载后明显一台比另一台慢,检察机械和负载都没什么问题。请问电机是不是有毛病

网友A:
带负载后你用表去测量一下电机的电流,看会不会一样,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B:
电动机有问题?
不明白,电动机能有什么问题使得转速下降呢?除非使用的是“绕线式电动机”。

网友C:
电机有问题,

网友D(2006-03-07):
肯定是维修过的电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