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问题

楼主(2004-11-07):
请教:
    1.普通的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调速后可以长时间在低速下运行吗?
    2.电动机用了变频器后,在低速下电机的力矩会变小吗?

网友A:
这也许要看你用的变频器了
                            小弟不才

网友B:
普通异步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可以长时间在低速下运行
在低速下,电机的力矩不变